DELL 1501 AMD平台,代码87

楼主(2010-03-16):
DELL 1501 AMD平台 SB600南桥 RS485M北桥, 故障现象一按开关灯管就亮了, 电流跳变三下停在1.4A,之前没有诊断卡,以为是不过内存, 就查过内存部分,压过CPU座子, 之前已经有人换过北桥。求思路,还求IO旁边的24C08里面的程序。
cpu

网友:
备注 已经刷过BIOS

网友:
你可以插上内存,看代码跑什么,拔下内存看跑什么,大概确定是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
不是内存部分的问题,插内存和不插内存都是一样的

网友:
不会是cpu坏了吧,那家伙容易坏的

网友:
早就换过C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