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10m奇怪问题

楼主(2010-03-16):
我这有一台dell 510m的机器,一开机就出现 no time tick interrupt的画面 ,请问各位大哥大嫂这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呢!
DELL

网友:
无关紧要的软件启动项。禁用就OK
msconfig或者services

网友:
系统都进不去怎么该!bios也进不去!

网友:
高手在哪里。这边需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