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没有背光

楼主(2010-03-16):
此机器主板桥坏了,今下午将新买的主板换上,均正常就是无背光,但屏在光线下可以看到图案,外接显示器也没有问题,显示正常,拆开屏测高压板供电保险处无16V电压,拆掉保险保险前级有16V电压,我现在不确定是主板还是高压板的问题,客户说屏以前是好的,是高压板损坏了还是高压板要接收到主板发出的某个信号才有电压?本本盲!谢谢朋友帮忙指点一下
============================================================================
已经解决就是主板的问题,主板上和16V连接的一个保险坏了,刚买的板子。。。。。

网友:
查高压板工作条件:主供电,开启信号,亮度调节

网友:
应该是保险后极有短路

网友:
主供电对地阻值570,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我不知在哪测,我怀疑是不是我换的主板有问题

网友:
可以肯定主板是好的,LZ测下保险是否烧断,保险没有电压的那端是否对地短路,一一排除

网友:
楼主先检测一下保险那端是不是短路 要不是短路了那就是保险断了

网友:
保险后端不短路,保险也没有断路,我还在查。。。。

网友:
这个 嘛

屏线 接口哪里的 保险很容易烧掉的,还有一个六脚的管子也容易烧掉

网友:
我红圈中画出的那个6脚的小东西是什么?上面标 Z1 ,拆掉它保险处电压慢慢爬升。

网友:
如果有备用的高压板可以换下试试,这样应该能决断出是哪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那是个三极管或是MOS管,开关作用,正常情况下19V通过保险直接加到三极管的集电极,当disp on信号为高电平时控制三极管或是MOS管的导通与截止。它如果被击穿,19V将被强行拉低。

网友:
晕这个是维修的基本啊至少要了解元器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