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5PE主板不引导的奇怪故障没有维修方向了.

楼主(2010-03-16):
E致铭ZM-E45PE板子.声卡丢了,我上的ALC655   <故障和它无关>

故障是机器能起动,正常自检 能准确检测出硬盘和光驱的型号,但无论哪个都不能引导,开机自检后就进到那种黑屏,但左上角有一小亮点的状态... BIOS设置过N次,无效< USB-ZIP >也不能起动.    本来想写一下BIOS程序但网上找不到它的BIOS资料.试过几种差不多板子上的程序,但都是C1 之后再几个码然后再回到C1        别的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维修方向了... 朋友们支两招吧.... 我好明天再去试试.

网友:
BIOS的问题也是挺难的,,上哪找差不多的板型的呀..太不好找了.

网友:
BIOS之家那的人是不是就能解决BIOS的问题了呢..他们好像会修改BIOS的.明天再去找找看看什么板子和它差不多的用件

网友:
还是没找到BIOS,,,什么破牌子自己怕网站都弄不好,,,主板还能好到哪去

网友:
至铭...破主板破网站,,,服了..

网友:
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有遇一很多,BIOS虚焊的可能性较大,可以把BIOS插框直接取下,把BIOS芯片焊在主板上,我一直这样做,没问题。

网友:
问题还没有解决呢.

网友:
往I/O上想想,也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
我上的ALC655   <故障和它无关> 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8326-1-1.html晕死。。。故障和ALC655好像有关。。上一个不引导。又换了一个ALC655可以引导但做系统做一半就自动重起了。。。在换之前。BIOS给换成别的版本的好。。原机带数据的BIOS不知是哪去了。。。这回可真要成了BIOS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