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串口PC通信

楼主(2010-03-16):
我的串口PC通信

483 Bytes, 下载次数: 1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发送给单片机数据,单片机收到数据之后再把收到的数据回传给PC*************晶振:11.0592MHZ/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flag,a;
void main()
{
        TMOD=0x20;//设置定时器1为工作方式2
        TH1=0xfd;
        TL1=0xfd;
        TR1=1;
        SCON=0x50;
        EA=1;
        ES=1;
        //P2=0x03;
        while(1)
                {
                        if(flag==1){

                                        ES=0;
                                        flag=0;
                                        SBUF=a;
                                        while(!TI);
                                        TI=0;
                                        ES=1;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a=SBUF;
        //P0=SBUF;
        flag=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