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显卡打胶问题

楼主(2010-03-16):
T60. T61的板子上的显卡都打上那种白色的胶水灌到桥下面,大家都是怎么样把芯片取掉的呀 ,我做了几次,都把下面的焊盘弄掉,加焊的时候,不光显卡的锡珠跑出来,而且北桥,南桥的锡珠也都跑出来了。希望高人指点 万分感谢 !
芯片
显卡

网友:
T60我们店接手后基本就是换主板。那下面的胶弄的太死了,成功率太低。还浪费时间,直接告诉客户得换主板就完事。

网友:
这个桥做起来确定是难度很大的 我也没有找到什么好的办法 关键还是温度

网友:
今天成功取下显卡
1、首先用锡纸和高温胶带把南北桥和显存包上二层
2、上面温度调到230度,下面温度260度 (无铅的温度大家都知道)
3、温度到230度的时候用摄子挑二个角,一定要轻轻的试探性的,能抬机二个脚 就差不多了
4、等到最后用真空笔和摄子辅助拿下芯片,趁温度高把主板上的锡和胶用烙铁一点一点清理干净
5、重新焊接显卡 开机OK 测试一下午 正常!~

网友:
上次给一客户加焊了一次,桥下面我贴了高温胶纸。显卡爆锡了。。但居然奇怪的点亮了。。。。呵呵~

网友:
都是高手呀。。小弟来学习的哈哈

网友:
5楼的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