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帮我看下什么坏了

楼主(2010-03-16):
http://www.chinafix.com.cn/uchome/space-27068-do-album-picid-7208.html
http://www.chinafix.com.cn/uchome/space-27068-do-album-picid-7207.html

上面是接了信号线
二面是没接
http://www.chinafix.com.cn/uchome/space-27068-do-album-picid-7206-goto-down.html

网友:
可能是屏坏了,图像没有变化

网友:
就一个屏吗?有条件的换个屏试试看。一般一个也就500-600,楼主直接换好的。

网友:
换屏就不化算了

网友:
用通用的驱动板点下看看呢,这样就可以判断出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没用过  不用编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