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网卡芯片

楼主(2010-03-16):
我想换T43网卡芯片,BGA封装的,找了个费板子拆了一个下来发现珠很小不知道应该用多大的球,感觉0.5的还有些大,以前看到别人说网卡芯片拆下来好像是不用在安网卡芯片了。是这样的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本子以后还可以正常上网吗?请各位老师指点迷津,谢谢
芯片

网友:
那怎么可以呀,只有买一个外置的USB网卡或PCI网卡才可以上网的。

网友:
没有网卡芯片也不错, 裸露着底盘, 减轻主板重量. 呵呵, 用外置了.

网友:
没办法了只能外接个网卡了

网友:
0.5的球也可以 你可以手动摆锡球

网友:
用0.5的,我值过的,用通用网子把没有锡球的地方用胶布贴了遮住就ok

网友:
他们说拆了网卡能上网,那是用无线上的,没网卡哪能上网,考虑考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