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磁道坏如何修复

楼主(2010-03-16):
有个希捷的硬盘,0磁道有坏道,如何修复?

网友:
硬盘方面一窍不通啊

网友:
2# linmin793 我也想知道,我也是什么都不知道,刚开始学

网友:
用mhdd软件,一般的系统盘dos工具都带,用法到百度一搜就有了,很详细!祝你好运

网友:
可以用   lformat  格一下   DOS工具箱里有

网友:
pc3000  0磁道不好修

网友(2010-04-23):
用HDDREG试一下,我用这个成功过几次

网友:
我现在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迷茫中  提示0柱面0磁头1扇区出错 不能分区 不能格式化  求高手解答!

网友:
我一般是分区的时候将起始扇区向后偏移几个扇区,一般0磁道损坏不是很严重的话,我用这个办法都能成功.

网友:
用mhdd檢查下,如果修復不了,就用hddreg看看行不。
如果不行,就用pqmagic把啟動盤的起始位置移到正常的磁道中。
我試過這樣可以,不過就是比較慢,不爽~~~ 而且不安全。

网友:
用ST_MEM,好用

网友:
我这里边有几个0磁道坏了的硬盘

网友:
只要能认盘,用MHDD可以修好所有有坏区的硬盘,我已经修好好几块了。

网友:
直接用MHDD  擦写(erase)几次,一般都好弄。

网友:
直接开SF啊,管它坏在什么位置。

网友:
我怎么就修不好呢。你们说的软件我都用了。就是修不好。还不是就一块硬盘。
我不适合做维修吗。

网友:
我的 硬盘也是这个问题 不过大家说的用MHDD我也用了    但在DOS理不人硬盘  用DISKGEN 能认到  但提示0扇区有坏道  分完区   保存 不了  怎么办   急盼!!!

网友:
mhdd这么牛?我一般都只用来测试有没有坏道

网友(2010-06-03):
XYL 砍O SF OK

网友:
0坏道可以修吗?

网友:
呵呵,其实只要找到盘就好修的用DISKGEN改一下参数就可以了,理由因为主引导和分区表都在0磁道坏了当然不能引导也找不到分区格式,只要比如说把磁头扇区的0改为10就可以了前面的扇区都会自动屏蔽存盘退出就OK了

网友:
不知楼主有什么工具,开自校是最彻底的方法,但要求有一定的维修基础!

网友:
o磁道在硬盘的最外圈还是最里圈呢?

网友:
当然是在最外圈啊。。

网友:
看看 这个不知道有没有用

DM 修复0磁道损坏.doc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硬盘模式不对才没认到吧,用MHDD测试的话一般都要求在主盘模式才能认到的

网友:
MHDD修复一般的坏道还是很有效果的!

网友:
手里有几块 希捷 40G 都是零道坏 pc3000也加不了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