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旋转屏本本不开机

楼主(2010-03-16):
RE: HP 进水不触发
HP HSTNN-C02C进水不触发,隔离保护电路动作,无待机3V,5V。 取隔离管直接加电,待机3V,5V正常,查南桥,EC供电,时钟都正常,开机键是通过一个门电路到EC的 电平转换到EC都正常,示波器测EC到南桥的数据线无波形 CE是KBC1021-MT,无PDF资料,无法定义每个脚的功能,由此卡在这里了,有哪位高手帮分析分析,顺便求KBC1021-MT PDF资料 最好是该机的电路图 谢谢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7388-1-1.html

网友:
上可调电源和诊断卡试试

网友:
只有待机电流0.2A 按开机键没有电流摆动 上诊断卡当然看不到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