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m700掉电

楼主(2010-03-16):
康柏m700开机一动就掉电,查了隔离电路si4925输出先有19v 一会就下降到3v多一点,就开不了机了,换了1634也不行,求救高手一下。

网友:
看看19V挡在哪里了,直接飞过去试试。这两天修的两台520都是直接用线连MOS管两端搞定

网友:
飞线不行,是后面有问题

网友:
看可以充电不呀,

网友:
有线路图的查线路,没有的飞线看看

网友:
是不是后面有短路的,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建议查一下各路供电有没有短路或者不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