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8600GT显卡挑主板

楼主(2010-03-16):
[localimg=180,135]1[/localimg][localimg=180,135]1[/localimg][localimg=180,135]1[/localimg]有一块七彩虹的8600GT显卡未修之前不显
  修了以后在店里,用测试的主机可以点亮,并装好系统,跑完3D。可是在客户那里点不亮。拿回店里后发现,除了测试用的主机可以点亮(可以完成3D测试,不死机,不花屏),店里的其它主板全部不能点亮。测试的主机用的板是华硕的AM2板,(芯片组不记得了,明天要看一下才知道。)

 但我也用了其它的AM2板来点这个显卡,也是点不亮的。 我用其中的一块双敏NF5主板来点的时候,刚开始诊断卡会在C1--45----50之间重复循环。

  几十秒过后,诊断卡过了26,并且能听到自检通过的“滴”的一声,而且诊断卡可以走到7F,可是显示屏并没有亮起来

我自己判断显卡大问题应该没有,因为可以在我这里的其中的一块主板上点亮,并完成所有的3D测试,没有一点问题。   现在想来论坛问一下,显卡挑主板是怎么回事。我该怎么修理,希望知道的大虾们能给点提示,谢谢了。

  怎么传不了图片呀?[localimg=180,135]1[/localimg][localimg=180,135]1[/localimg][localimg=180,135]1[/localimg][localimg=180,135]1[/localimg][localimg=180,135]1[/localimg][localimg=180,135]1[/localimg][localimg=180,135]1[/localimg][localimg=180,135]1[/localimg][localimg=180,135]1[/localimg][localimg=180,135]1[/localimg][localimg=180,135]1[/localimg][localimg=180,135]1[/localimg][localimg=180,135]1[/localimg][localimg=180,135]1[/localimg]

网友:
看看点亮的那块板是不是VIA芯片的,是的话检查PCIE总线

网友:
这种情况 ,属于 pci-e 总线问题  ,把 pci-e总线的通信问题 解决了 就 ok了

这种现象  未必 是小问题!!有可能 是 核心损坏!你是不是 加焊的核心?

网友:
太忙了,好多天没有上线.
  我看了一下那块可以点亮显卡的主板,确实是VIA的K8N890E的芯片组的主板,我已经用XIAO 时380的机子加焊过了
  还想问一下三楼版主:这块显卡的PCI-E总线怎么查?我已经用万用表打了一下显卡PCI-E数据线的阻值,每根线的阻值基本一样的.就是那些电容我还没有换,是不是也要全部换了试一试?  这个显卡用在那块VIA芯片组的主板上,可以正常运行,测3D都没有问题,这样的情况,芯片也有可能损坏吗?
希望版主能给个详细一点的检修步骤,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