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笔记本的键盘和鼠标的芯片在那

楼主(2010-03-16):
我想问一下笔记本的键盘和鼠标的芯片在那

网友:
这个不一定的,不同的板子一般位置都不一样,不过一般会在BIOS旁边。引脚比较多有的上面帖有纸片

网友:
在问一下笔记本的键盘和鼠标的芯片分开吗

网友:
那是不分开的,一般都是IO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