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键盘和鼠标的芯片分开吗

楼主(2010-03-16):
笔记本的键盘和鼠标的芯片是不是分开的

网友:
大部分都是的。。。IBM的小红点除外!

网友:
如果有IO芯片就是分开的。键盘管理芯片太都是和电源管理一体的,一小部分机型是还集成了IO。这样键盘和鼠标都受一个芯片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