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色块还是色斑,不知道用术语怎样描述这个故障?

楼主(2010-03-16):
这种问题是哪里引起的?
问题

网友:
这个是偏色吧

网友:
不是偏色,,是缺位

网友:
这个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啊?????知道的说下啊

网友:
先把屏线处理一下再说,有换的就换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屏线接触不良或者是屏线接口

网友:
屏线没接触好咯。。拔下来用橡皮擦下(轻点)在接上看看

网友:
屏线没插好,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
不会那没简单吧!

网友:
不是屏线就是屏了

网友:
不管是屏的问题还是屏线问题,等问题解决了可要把解决方法分享一下啊,好让我们学习学习啊!!!!!!!

网友:
先排除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我拆机后用通用板代换很正常,玩了几天后又把原机的板装上去也正常了。用了两天也没问题,我现在搞不明白的是原来明显发红的屏,现在也不发红了,这么一拆机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