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怪问题

楼主(2010-03-16):
IBM T42本本 插上屏的背光不插屏线,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插上屏线通电灯一闪就短电,要取出电池才能再次开机,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短路,或者有保险坏了

网友:
H8 保护了。

网友:
你重点检查保险,接口的地方屏线哪里

网友:
肯定有短路撒  多半是高压板短路了  把高压板取了看看还知路不

网友:
一般都是供电有短路了

网友:
如果插上高压板就断电的话就是高压板的问题,如果插上屏线的话,第一屏的问题,第二就是屏线的问题,别的就是主板上的给屏的供电电路布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压板应该没有问题 插上高压板 不插屏线背光正常能亮,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主板上有个保险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