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gate7200.11驱动器忙与LBA=0的修复方法

楼主(2010-03-16):
一:指令线连接:
通过超级终端连接,选择COM,信息分别如下图所示:

网友(2009-02-12):
二:LBA=0的修复方法:
执行Ctrl + Z将出现如下提示
F3 T>
然后输入:
F3 T>
m0,2,2,0,0,0,0,22 Enter即可;
执行完毕断开
硬盘电源修复完毕;
三:硬盘驱动器无法准备就绪,驱动器状态显示灯处于“忙”状态
首先将硬盘电路板拆掉,连接指令线与数据线,通电后执行如下命令:
Ctrl + Z
F3 T>
   LED:000000CC FAddr:0025BF67
   your drive is bussy!
F3 T>/2
F3 2>
F3 2>Z
Spin Down Complete
Elapsed Time 0.138 msecs
F3 2>
不要断电,将电路板安装到盘体上,输入以下命令:
F3 2>U
返回信息:Spin Up Complete
Elapsed Time 7.242 secs
F3 2>
F3 T>/1
F3 1>N1
返回信息
:this is a S.M.A.R.T. erase
关闭硬盘电源,然后打开电源;

执行:CTRL+Z
     F3 T>i4,1,22
信息
:this is G-list erase
关闭硬盘电源,然后打开电源;

CTRL+Z on terminal
F3 T>m0,2,2,0,0,0,0,22 E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