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5不上电

楼主(2010-03-16):
查了有19V输入 有3v 跟5v 输出 开关键查过没问题  查EC供电正常 时钟有压差~ 有几个信号不是很懂 正常应该是怎样的 EC电路图里叫CLKRUN     ECRST   现在没思路了~请各位给些思路~

网友:
上可调电源看看

网友:
查查有没有待机。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爬爬电路!

网友:
你发个图上来研究下啊

网友:
那两个信号是时钟和复位。。。 把问题说清楚些

网友:
图在这里~~问题就是完全不上电啊~没有保护的迹象 我查3V  跟5V电感都有电到~~打过各大电感的阻值都没短路~~找不到哪个是待机芯片~~

网友:
6# 用芯做事 请问是什么的时钟复位呢~是在什么时候发出的呢 可以说详细点吗 芯片上 还有XCLKO 跟 XCLKI 这两个信号应该才是时钟吧~是连着晶振两脚的  这两个信号跟 CLKRUN又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bios换下试试

网友:
你看下上电时序就晓得了

网友:
你的是DV5什么样的呀,AMD还英特尔,集显还独显啊

网友:
看下DNBSWON#、SUSB#、SUSC#这几个信号,确定是南桥还是EC的问题。

网友:
11# 东海之鲲 发现DNBSWON# 没跳变  没发出S5_on 信号 SUSB#、SUSC#没电压。。是不是EC挂了~如果EC挂了可以找相同的换吗??

网友:
先查一下EC的工作条件,别漏了EC时钟与复位以及这个EC的95PIN的RSMRST#。

网友:
可以肯定地说,不关南桥的事,是EC这边的问题,至于是条件未满足还是坏了,看你的测量水平了。这个BIOS挂在EC上,EC应该不带资料,可以用全新的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我想问一下有这个EC正常工作需要哪个几个信号啊

网友:
先查+3VALW、+EC_AVCC、+RTCVCC、RSMRST#、晶振波形这几个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在图纸上找不到你说的某些信号~可能叫法不同吧~能跟我说图中的第几脚吗 谢谢~~

网友:
前面弄错了,是+3VPCU、RSMRST#、3920_RST#(ECRST)、晶振这几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67脚 +3VPCU  3.37V   RSMRST是指95脚的RSMRST#吗 这个脚是0v  37脚 3920RST 是3.35V   晶振脚是指123脚和122脚吧 是1.2v 和1.6V   现在可以确定是EC坏了吗

网友:
工作条件大体是正常的,此机BIOS参与开机,先刷BIOS,换EC要慎重,因为EC里面到底有没有程序我还搞不准。另外就是不知按下开关后EC从哪一步开始读内部或外部程序,程序出错会不会影响前面的S5_ON等信号的发出。希望高手说一下。

网友:
换一下开机芯片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开机芯片是指哪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