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有点郁闷

楼主(2010-03-16):
一块杂牌的AM2的主板出现以下问题
不上内存会叫。。。上了内存,不上显卡不叫,就是反复的跑码CF。。。
不知道怎么办了。。。
请教,请教!
显卡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直接做桥就好了

网友:
不上内存跑什么码?上内存,不上显卡是直接CF么?

网友:
刷BIOS 做桥 基本上就能搞定!

网友:
跑完C1 跑02,然后就CF了。。
郁闷。。
不上内存跑不过C1

网友:
直接做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