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0-03-16):
我有一个液晶显示器有于受潮短路烧坏一个稳压二极管型号2270,好像是27伏稳压管,我用30稳压管能代换吗?

网友:
最好还是找相同的型号代换。

网友:
谢谢你,我这里30V稳压管多一点,2270没有。

网友:
你确定是27V?
27V和30V接近,可以代换。

网友:
27V和30V 不能代换 代换后输出电压会升高的

网友:
电源板上还有一个电源模块s0304(dp5027)应该是那一个型号.

网友:
s0304一个型号

网友:
感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是电源后级保护稳压管吗?把它拆了扔掉也可以的

网友:
串两个二极管再接稳压管的稳压端,应该可以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有几个零件没有买到,放一边去了,下次去深圳再买,感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