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独显显卡板做成功率有多高。

楼主(2010-03-16):
我做了好几台华硕的独显卡板虚焊。怎么都没有做好。 是什么原因哦,你们也是一样吗。 而且很容易掉电容电感的些。求解决办法。
华硕
显卡
掉电
解决办法

网友:
笔记本加焊难度要比台机的高,因为笔记本的 主板都比台机薄,很容易变形,另外你也没详细说你的操作过程,很难帮你分析是哪出问题。
掉零件的话可以先用隔热胶带先粘住元件再加热就不容易掉了

网友:
温度控制好, 一般可以100%做好.

网友:
工具,方法不对

网友:
不是很难吧,掌握好温度

网友:
设备选用三温区的,技术稍微好一点点,基本百分百成功

网友:
温度没控制好啊 我做了N块都没掉过东西都是好的

网友:
做的掉件的很少。有时候温度控制不好就容易把芯片搞挂。我们都是先烤下板在做的。防止掉件就用锡纸把其他地方包住。

网友:
华硕板子大,薄,如易变型,做时放烤箱拷会,成功率高些

网友:
板子越小越好做,我们做小板基本上是100%

网友:
掉件都是温度不到位同。太高了

网友:
华硕板子是不怎么好做,温度要控制好

网友:
你设备不行吧 兄弟 该换换了

网友:
我觉得一样好做,区别不大。

网友:
我用的是BGA返修台 成功几率几乎是100% 但是方法是最主要的 科技以人为本么 工具只是个辅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