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 不能触发

楼主(2010-03-16):
t41 不能触发,经查 VCC3B 跟地短路了,如何查找短路点,请各位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加电烧啊,哪里发热就是哪啊

网友:
短路没办法,只能拆,。先拆简单的,最后还短就拆南桥。

网友:
如果是VCC3B的问题,应该是触发掉电,不能触发的话另有原因。

网友:
这个好排,  基本上人人都有这个T41的点位图, 用图对照一下就明了了.

网友:
PC2211 和南桥要这个3.3V,大多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南桥挂的可能性相当大

网友:
楼上的兄弟,你的意思是南桥是南桥短路了,
还有因为VCC3B去的地方太多了,如果一个个拆,效率太低了,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常见问题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上电烧一下事实,我估计南桥坏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根据电路图,分段查找法

网友:
先用洗板水洗干净,仔细观察,然后在上电去手摸,最后在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