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65GVMK-775自动触发与不触发怪问题

楼主(2010-03-16):
客户原先是接电自动触发,说烦!这种问题一般都是两种可能,一是BIOS设置问题二是开机电路。看了看主板,开机排针电压正常,并能正常关机,那问题就在BIOS里了,找了项S3和S1的设置了。问题是BIOS资料在断电后没能保存,即电子没通电保存资料信息!仔细看了看主板,电子周边电路有受过潮!洗洗板后测电路,发现电子正极经一102再到一小三极管一脚,三极管另一脚再经一203再到BIOS跳线,接了断开的线后BIOS跳线针在没接电源的情况下也有2.5V以上电压了。
以为解决。。。谁知一通电闪下不触发!我晕。。。。。。。。。。。
此板IO是LPC47M499。。。看来开机电路直接跟南桥有关,拆了南桥,能触发。换了另一个好的南桥。头大,,,问题一样,通电测试卡闪下灯!
没了维修思路。。。

如图,电子座下和周边的电路受潮,洗板水洗过后,在无奈的情况下,这个范围的贴片原件加焊下,并更换了两端发黑的105 394等电阻(阻值正常).通电,哈哈,可触发了!但问题又来.上U后不跑码!测试各电压正常!跳线排针上有电压1.7V左右!(此值正常.以下分析)也正常!打了阻值0.770左右.那就晕了!又没了维修思路!心想不会是刚才做桥没做好吧.马上换回原来可以开机的桥EB的,呵呵(我的是ER不过通用).问题依旧!
发呆了半天....心想这种受潮的板子,看样子是没得救了,肯定是洗板时把哪个地方给洗断了,让客户报废算了,顶多倍一块给客户!
夜深时,不甘心的我又把南桥给拆了下来,找了找VCCRTC脚位,往跳线针跑......呵呵,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这线中间断了.VCCRTC这脚即南桥触发的条件,由外部提供一高电平电压来使南桥处于复位完成状态.此脚通过正背走线,直接接小贴片三极管负极和203,203再到跳线针,(因经过203电压才变成1.7V).这下我可喜了!
如图示 ,重装上桥又飞了一蓝线.开机,终于跑到C1,接好其它设备装系统测试如图
装完系统并在BIOS设置中如图选S3(就不要问S1和S3是什么了,)电后再通电就不会自动触发了.呵呵,此板修复!

网友:
跳帽看有没跳好

网友:
回楼上,此桥只有两跳线针,一对地,一对203电阻
2# 鑫达

网友:
呵呵!工作台收拾的还行嘛。我的简直就是垃圾场。

网友:
楼主这板子多少钱修啊,这么费劲,

网友:
呵呵,这是测试平台,就是线乱,维修台也跟垃圾厂一样乱的。
4# 科强笔记本

网友:
次板估计之前就有不稳定的问题

网友:
问一下,这个S1和S3是控制开机自动触发的吗?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高手啊   看了半天 都没有看明白 这破主板买块刚刚几十块   维修精神真是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