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小电源不启动

楼主(2010-03-16):
我有个台达小电源,通电后辅助电压+5VSB正常,绿线也有电压正常,但短接绿线后风扇动一下就停了,拆开后没发现电容有鼓包现象,整流二级管也量了没问题,是哪里坏了啊?

网友:
电源保护了,情况比较复杂。采用的是什么电源控制芯片都没有说,谁也帮不了

网友:
接上负载再启动看看!

网友:
输出级保护了

网友:
一路一路查。看是哪一路保护了。有条件把输出电容先给换了。去除长时间工作带来的隐患。

网友:
有电源管UC3843B,控制芯片TNY267PN,DWA-108-A

网友:
空载也不能启动的

网友:
你那如果是品牌机上的小台达电源,建议把电容换大点,顺便检查启动电阻

网友:
电容全部都换过了,启动电阻量了没问题

网友:
情况复杂,难下定论。

网友:
还是没修好啊

网友:
没坏吧,要接负载才能启动的,不然会保护的。

网友:
[好象我在什么地方见有人说是图中C38 的问题

网友:
图片 怎么插入啊  不好意思
  就是辅助电源的12V 滤波电容不良
(一路是5VSB   一路是给心片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