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这样的屏是不是可以判 液晶屏 坏了!

楼主(2010-03-16):
一开机就这样。
按OSD 菜单 就这样。
电路板
是不是要说明屏坏了。。。
谢谢指教
window

网友:
这台我前几天修不好的怎跑到你那了,屏应该是坏了.

网友:
哈哈。。世界真小啊!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我在上海杨浦 你在那里呢!~

网友:
屏坏了就拿回来还我吧,肯定是坏了。

网友:
屏坏的坷能性较大

网友:
屏坏的这个概念太大了,这个应该是屏电路有问题吧。不应该是屏本身。要是有机会碰上同型号的研究研究吧

网友:
可以确定屏是坏了

网友:
屏本身还没有坏,应该是屏电路有问题

网友:
为了保险起见,接块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屏坏了 ~~便宜收了

网友:
屏电路没有正常工作,查供电是否正常,换通用驱动板确定各信号正常输入的情况下是否还是白屏。查屏线是否不良。别这么就判它死刑,前几天有一个白屏的,是因为屏线接口有一根针弯了造成的,仔细查看一下吧

网友:
建设者-小强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
,本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8399-1-1.html
,说的有道理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试下,用排除法

网友:
屏坏了 30元收了

网友:
联想这个型号的显示器屏线貌似有缺陷 我遇见过一个白屏一段时间 插两下又好 如此反复的 开始判断屏有虚焊
后来换了一根屏线 (这种一头是小针插头的屏线好找) 一直就没出问题了

网友:
联想这个型号的显示器屏问题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