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716 屏无显,12V 5V 电压不稳!(已解决)

楼主(2010-03-16):
接这个液晶屏无显。 测电源板电压输出接口, 输出的电压一直在跳变,不稳定。 整板小电容 都没有鼓包漏液的情况!
最后发现最大的电容 鼓包啦! 因为则着的。开始没有找到。花了不少时间!
换完后。 输出的电压就正常啦! 上电!
window
ACER

网友:
哈哈,本以为大的不会出问题,结果就是出在了大的身上,这也是维修的常事。修的多了经验就多了,结果就把问题也给复杂化了,最后把最简单的故障弄的自己都解不开

网友:
检查太不仔细了 。拿来显示器先目测了

网友:
我维修之前都是先仔细观察看看有没有明显的电容鼓包或者元件烧毁的

网友:
是这样的 啊 一般先外观检查一下 啊 应该很好确认的 啊

网友:
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

网友:
是呀,搞维修的一定要仔细才能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