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MD维修流程

楼主(2010-03-17):
求AMD维修流程    求高手指点    简单  实用 谢谢了
我是想问下 AMD板子不跑CPU  不过内存  和英特尔不同区别 ..然后 有什么比较实用得 维修顺序 我是新手经常走很多弯路  谢谢

网友:
如果AMD的CPU ,AMD的南桥的话,正常损坏的情况下,AMD   CPU坏的多。

网友:
楼主说得太简单了,看不了无法理解,你是问amd的主板怎么修吗?
这个跟主板没有区别,你直接说主板的维修流程不就好了吗?

网友:
这个每个板子的设计都不是一样的

网友:
时序不一样,流程也不同呀

网友:
恩恩  基本得嘛  哎 越来越复杂  基本点得 小弟新手来的

网友:
AMD的U 坏的多。如不跑码或内存,显卡检测不过建议先换U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