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电源内电阻和电容的分类与代换

楼主(2010-03-17):
各位高手好!在下泡论坛已有两个月了,从懵懂不知到现在可修好自己维修店内客户换下的70%的电源(呵呵!都是表面故障),非常感谢坛子里各位高手的热心指教!但对于初学者还有不少常识性问题有待进一步的学习!我的问题如下:
1.电阻:电源内常用的电阻的分类?(最好给出易损电阻的阻值与类型)金属膜电阻能用碳膜电阻代换吗?电阻的功率怎么识别与判断?
2.电容:300V大滤波电容的代换原则是否耐压必须在200V以上,是否从200V100UF到400V1000UF都可代换?低压部分的电容代换原则
是否为必须耐压相同或高于原电容,容量等于或高于原电容?
3.开关管:我现在已经知道前级高压部分共三个开关管,由两个开关对管和一个辅助开关管组成。请问他们的工作顺序是否为一接入220V市
电辅助开关管首先开始工作提供待机的紫5V电压?绿黑线触发后两个开关对管才开始工作?开关对管损坏对紫5V待机电压有无影响?

网友:
继续泡2个月吧,主要是看基础区,其他的先不要看。

网友:
金属膜电阻能用碳膜电阻代换,金属膜电阻一般比较精细,但功率小 ,而碳膜功率一般多很大,在电源电路里面是可以换的
电容呢,个人认为还是原来的容量为好,电压则可以高点,因为电容容量的大小直接影响开机电流。

网友:
还是继续在论坛里泡上些时日,学习好基础,认真实践,相信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维修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