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50花屏上图求助!

楼主(2010-03-17):
新手的,换了一个显存,效果也差不多。。
求助

网友:
用R3MEMID测仪下 看看 结果是什么。使用命令(DOS下 ):R3MEMID -NOCFG * -LOG

网友:
用软件测试下

网友:
R3MEMID测试软件 测试下在发,不是说有测试结过的吗

网友:
这个现象看似是GPU核心的问题。。。

网友:
有坏片 是下报错

网友:
把 软件的 扫描结果 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