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15短路!

楼主(2010-03-17):
我有一快技嘉8I915PL-G主板
不加电。也就是不开机。插上24针电源部分区域就发热。绿线跟紫线只有2.89V的电压 。。。
拔掉电源后再单测电源是正常的(有5V左右的电压)
发热区域我标出来了

测各场管没有击穿。 无耐先把I/O给换了。故障依旧。。。
之后把内存供电场管跟芯片焊下来,故障还是没有排除。。
再测,
发现1084边上一电容短路。
把电容拆下来。电容是好的
再测电容两脚。还是短路

下面要怎么修下去了 。请高手指点一二· 最好用标给我标一下。呵呵```

网友:
哪你查一下触发电路把

网友:
网卡取了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