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一插电脑马上自动关机

楼主(2010-03-17):
现在有一台电脑,启动之前插U盘,电脑可以正常启动,启动后任何一个阶段一插U盘就马上自动关机,排除电源,U盘问题,请问这个是主板什么问题

网友:
有2种可能  一个是中毒了     二是板子故障  量下 U口 阻值看

网友:
病毒应该不会了,自检阶段一插也马上关机的,端口或者哪里有问题

网友:
前后插都会关机的话可能驱动不兼容。换个U盘试下。 如果一样就捡查下主板。

网友:
查一下USB阻值,量下南桥电压

网友:
应该是U口的问题,短路

网友:
量下USB口有没有电压,也有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2010-05-05):
USB接口上的线路正常吗?1,供电2数据-3数据+4接地 数据线是接南桥的,小心短路啊

网友(2010-06-12):
是不是中病毒了,或是USB接口短路。

网友:
U口不良有可能是接口短路或SB不良,你说没开机之前接上就没事那说SB没问题,那就是接口接触不良造成的,先换U口。

网友:
这个问题我在笔记本上见到过,是I电源管理IC的问题,换到台式机上,大概就是南桥或者USB口的问题

网友:
l两种情况,一是接口短路,二是静电

网友:
1、U口短路
2、静电
3、前置USB面板USB外壳没有接地,同时机箱带电,一插即黑

网友:
看看是不是USB口短路了, 量一下USB的对地阻值

网友:
肯定是主板有问题了,有可能是接口有问题,有可能是南桥,查一下USB到南桥的信号正不正常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见过。好象是USB共电问题。

网友:
USB短路,插入,电路保护,所以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