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内存颗粒和DDR2显存颗粒能投通用

楼主(2010-03-17):
请教各位,DDR2内存和显存颗粒能否通用,我看了下三星的显存编号都是K4的颗粒,谢谢

网友:
没试过。。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如果频率不是很高就可以!

网友:
应该不能吧 没试过 你可以当白老鼠试试看

网友:
我昨天本来都打算换了。内存的颗粒珠都植好了,但是在去主板的显存时,硬是没能把显存取下来。温度都打到300度了,那个显存还是不下来,最后只有加焊显存完事。

网友:
那个编码一样的话就可以的

网友:
呵呵,应该是封胶了,温度打好后要用2把镊子才能把显存翘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