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5000开机,进系统都闪屏,求救!!!

楼主(2010-03-17):
有台HP NX5000机器,拿来时是有待机自动上电信号灯亮2秒灭掉,电流只有0.15,测3,5V正常,按理来讲是板上部分供电没上来,整体查了下主板供电,缺少2.5V,VCCP,找到MAX1714的芯片,查到该芯片17脚电压只有0.3V,不正常,直接飞了电压过去,加电开机,电流正常了(0.34),然后测各项供电正常,时钟和复位都正常,加上CPU,内存,可以直接跑码到675C,进PE都正常了,装上硬盘拷机,刚开始还正常,重启后开机画面就不断的闪屏,进系统也闪,北桥温度很高,请问下大家这是哪出了问题啊?(我注明的是,我手上没屏,用的是外接显示器的,所以排除屏,屏线,高压灯管问题)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如果照你说的那应该是显卡出了问题吧

网友:
你从哪飞的线啊  不会是给屏供电的吧!

网友:
应该是那个2.5飞线引起的,再加上本来那的电压你没修正常,再找找吧

网友:
有可能是你飞的那根线不稳定吧

网友:
还是跑一下线路吧

网友:
应该是那个2.5飞线引起的,再加上本来那的电压你没修正常,再找找吧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是那个VDDP飞线没焊好虚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