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主板复位问题?

楼主(2010-03-17):
本人今天修到了一片845GL 主板复位电压无。。测PCI A15角无电压如何思路。也测了南桥的供电电压几组。3.3  5V 1.7V 都正常。打PCI AD也有电压 对地也正常。如何思路。。。请教下大家。

网友:
还有845P4系列主板南北桥各需要几组电压。。。

网友:
时钟供电正常。。。

网友:
这个问题关系到很多芯片,注意下 网卡  IO 之类的芯片,摸摸热度真么样,还有板上有被烧断线的地方没。

845GL有个通病,在北桥下  显卡槽上 有场管 你换点试试,如果电容有爆的  先换掉

这种小板  容易烧 南北桥,你注意些   不要急于通电

网友:
如果 南北桥坏  很直观   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