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FX8600GT玩游戏死机

楼主(2010-03-17):
XFX8600GT火星版,进系统一切正常,看小说这些不出问题,打游戏就死机
后面我测试了MATS8,显示没有NOME。
求助

网友:
测试 有无 写报错?
做下核心 应该会好

网友:
没有报错,加热了核心
一样没有效果

网友:
呵呵 朋友 你问的什么游戏啊

网友:
测试3D就死机啊

网友(2010-04-16):
应该要做一下BGA
很像虚焊

网友:
降频显存,这种情况也见不少了,狠一点,降低多一点显存频率试试,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加热GPU就可以了

网友:
查一下电源等其它的设备啊,死机不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这种症状一般不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驱动问题就不要说了,说了也是废话
】

网友:
降低频率或换GPU

网友:
感觉更像是供电问题!死机的时候有没有测试一下gpu和显存的供电

网友:
电容有的会引起这个症状·
还有就是供电MOS管和芯片
最后样就是GPU··你先按顺序检查一下嘛·!

网友:
跑3d gpu温度高不,别是太热了

网友:
BGA有问题,加焊试试

网友:
重植GPU,应该可以解决这种问题的,修过一片同样故障的显卡,测3D,芯片发热以后,就死机,GPU空焊,首先加焊,没有效果,最后重植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