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搞的 板

楼主(2010-03-17):
有 一块不知道 什么 牌子的板,只能开机就 不能关机IO换了 好几个了关机之后风扇还在转显示器没有 信号,哪位高手可以请教一下
显示器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的板,都没有搞好。跑开机电路实在跑不通。

网友:
不会是815的板吧,如是它,你们应该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
不知道呀,不是845的板775针的跑线路都没有跑过,客户急所以没有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