哇噻,一通电就关了...........

楼主(2010-03-17):
我的一块富士康865PE主板..上回是没供电时钟.电源管理芯片无电压输出,现在电源管理芯片拆了,换了个,可一通电就保护,1秒又关了,打阻值查5V.3.3V对地阻值为90.欧,PG针对地阻值为1.问下大家现在怎么搞.还有这个ATX的8脚线路硬是跑不出来,周边上没有门电路,小电阻也不通,请教下一般这个PG针都过哪些元件哦?

网友:
经验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先换个好点的电源在试

但是90欧好像不对

网友:
你看不是CPU4针供电12V短路。

网友:
测一下主板电源插座 的各个电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应该还有短路,听说5V,3。3V短路都是在北桥或旁边元件那出问题

网友:
我看是12V短路吧,这样的情况都是这样的呀

网友:
电源芯片是不是好的呀

网友:
主板一加12V的电就自动保护,电源就关了,所以问题出在12V这儿,现在12对地阻值为120欧.还没短路,现在怎么查这个12V呢?电源芯片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