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的几个怪问题

楼主(2010-03-17):
新蓝老电脑总是商道即人道,启动又慢,很烦,主板;精英P4VXMD,VIA P4X266芯片组,FSB400,USB不支持2.0,CPU  P4 1.7。在精英官网有支持USB2.0 FSB533的BIOS下了,XP下用winflash刷,winflash进程在启动块后BIOS刷不下去,提示跳线不对写保护,但BIOS跳线已跳成无保护,还有写保护?启动块又能刷?百思不的其解,从没遇见过,难道只能在编程器里刷?网上也不见P4VXMD刷BIOS的,只有求助的,现在情况是开机画面商道即人道已消,但检测USB2.0还是不支持,FSB还是400不是533, BIOS版本从01升为03,精英主板P4VXMD还算稳定。一直还有个问题就是精英P4VXMD主板与卡巴斯基kis8.0似乎有冲突,卡巴斯基kis8.0会经常出现保护停止,不断更新,然后自动修复,使得卡巴斯基文件夹不断膨胀,达到几个G,卡巴斯基我用了好多年了,在不同的机器上装过,只是偶尔会出现保护停止,而且换不同XP版本都有此现象。那位高手XP下刷过P4VXMD的BIOS,还有P4VXMD的BIOS怎样设置让启动快些,给个指点

网友:
先看看是啥南桥,要是8233的,就别费那个劲了。
VT8235,8237才支持USB2.0
所以你那个就插个USB 2.0的卡吧。

网友:
还有个问题BIOS刷前支持USB-ZIP U盘启动,BIOS刷后怎么都不支持USB-ZIP U盘启动了,芯片是北桥VT8753南桥8233

网友:
我找了个C4  2.8G  FSB400的CPU挂上了,将就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