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3DF S显示器特殊故障(自动出现菜单,带图)

楼主(2010-03-17):
三星743DF S显示器

CPU,行扫描蕊片,尾板(整体),按键面板都换了,故障依旧。

就是出现这个问题。

请问还有什么情况会出现这故障呀

在线等!

网友:
这种问题常见于使用时间比较久的显示器,多是三四的显示器。因为显示器OSD菜单的控制按键使用不是矩阵扫描方式,而是电压判断方式。为了避免周围环境中的干扰,在MCU的信号采样端都焊接了一个瓷片电容。瓷片电容在使用几年后或者因为周围环境湿度过大时就会老化漏电,导致MCU的取样电压不准或飘移,也就出现上述的现象,不用按键就会出现OSD菜单,并且无法消除。找出MCU按键取样电路中的抗干扰电容

网友:
这种问题常见于使用时间比较久的显示器,多是三四的显示器。因为显示器OSD菜单的控制按键使用不是矩阵扫描方式,而是电压判断方式。为了避免周围环境中的干扰,在MCU的信号采样端都焊接了一个瓷片电容。瓷片电容在使 ...
引用 网友A:

MCU型号是:DM024
你有这个型号的资料吗?PDF图之类的!
谢了。

网友:
我这有一份图纸,行场扫描是TDA6888,MCU是KS88C6232N,不知道跟你的机器同不同,
需要的话我给你传上来。

网友:
三星机有点特殊,可能MCU供电的78L05坏了(输出超过5 V),你测一下看看。

网友:
你想过刷程序试试吗

网友:
按键板上稳压二极管漏电,5。6V的,最好直接换掉

网友:
按键板上稳压二极管

网友:
以前修个是主板上靠面板位置瓷片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