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BIOS位置

楼主(2010-03-17):
客户送来一七彩虹主板说是自己刷BIOS刷坏了,拿到其他维修点去维修没有修好。我加电上测试卡不跑马。用力按着BIOS新盘也不跑排除了BIOS虚焊。上8205拆BIOS下来后发焊盘都被 上家弄掉了几个了,其中个还有3个是有信号线的。这块主板七彩虹原来设计的时候本来是双BIOS设计的,但是只用了一个芯片。我测量了一下两个焊盘只有6根线是不通的,到之后直接飞线就可以了,有戏!这个bios芯片是INTEL4M的但是在我的编程器上死活刷不进去程序,因该是上家已经把芯片弄坏了,没有找到INTEL的芯片直接用过了PMC的4M芯片待用,刷好程序焊接到新焊盘飞好线,上电开机跑马,测试无问题交客户。

网友:
```这样稳定问题能保证不?

网友:
没问题!
不过尽量缩短飞线!

网友:
给点建议  线飞的有点长,最好在用点胶布粘在主板上啊

网友:
为什么要搭飞线,2个焊盘都有断路的线吗?

网友:
飞了 六根?  估计客户看到 都吓一跳

网友:
把BIOS芯片焊到另一个焊盘行不。。反正是双BIOS设计。。

网友:
最好用胶固定一下,,,

网友:
这电路板太脏了。

网友:
要做得美观一点儿,线打点胶

网友:
不飞线,收钱不好收,最好飞够他32条去,
还有吃彩虹应该不会用INTEL的BIOS芯片的吧,我出过哪么多块,一般都是用PMC的芯片

网友:
不过你的确应用短线,用胶粘在PCB板上,外行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回上边的DX们,这两个焊盘左边一个是主BIOS右一个是备份BIOS。两个焊盘有7根线是不通的,估计是通过那个管理芯片才能连同的。焊盘确实太脏了,客户送来的时候更老火。如果不飞线过去主板是不亮的。这款主板客户送来的时候确实是INTEL的BIOS,也许是上家维修店更换过的。

网友:
最后的情况是我用了胶枪固定飞线的,飞线之所以那么长是这个飞线是刚从基地买回来的,第一次用就用在这个BIOS上了。多谢各位指点飞线长了,以后会注意尽量缩短线长度。

网友:
原焊盘上就不能补线吗?如果没有备用的bios位置,难道就丢了?我觉得可以补线的!

网友:
再来一张清晰点的

网友:
为什么要搭飞线,2个焊盘都有断路的线吗?

没有断路,你再看看楼主飞的线的BIOS引脚两个都是一一对应的。

对于不飞线我想应该也可以的吧,这个不知道我也没有试过这种方法,这种设计是用于在第一块BIOS芯片里的程序被破坏了之后主板自动调用第二块BIOS里的程序进行POST上电自栓。备用的BIOS芯片程序不取下来用编程器刷的话在主板上是不可擦写的。

网友:
没有断路,你再看看楼主飞的线的BIOS引脚两个都是一一对应的。

对于不飞线我想应该也可以的吧,这个不知道我也没有试过这种方法,这种设计是用于在第一块BIOS芯片里的程序被破坏了之后主板自动调用第二块BIOS里 ...
引用 网友A:

我尝试过不飞线,但是无法点亮

网友:
修复的很成功,不过有点小瑕疵
线太长
焊盘太脏

另外看到你的图,我有种强烈的饥饿感
LZ来碗拉面。。。

网友:
接的这么厉害,不能直接装在后备BIOS那个座上吗??

网友:
有创意 哈哈 就是飞的太明显了!

网友:
最好用胶固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