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8v2r3主板跑C1

楼主(2010-03-17):
848v2r3主板跑C1,184脚SPD2.5V,92脚3.1V,91脚3.3V,时钟1.3V,供电2.5V,1.25V正常,打阻453-464,这样是不是北桥虚,请高手指点

网友:
用个4位卡测试,看跑CO——还是C000

网友:
不好意思,打错了,应该是看跑C1——还是C100,前者CPU应该没工作

网友:
不好意思,打错了,应该是看跑C1——还是C100,前者CPU应该没工作

C1    CF

网友:
已解决,刷BIOS后就OK了

网友:
C1应该是内存,可能是插槽接触不良,楼主拆BIOS时碰过内存,所以给碰正常了,哈哈瞎猜的```

网友:
c1是内存的问题换根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