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52fpc的导致跳闸问题

楼主(2010-03-17):
3台一模一样的DELL液晶,电源板坏我换了一模一样的在店里都正常,送回客户那里2台正常台接入电源就把整层电路跳闸了,拿回来后正常又换了个电源板拿回去故障一样,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还请多指教!!
DELL

网友:
他们那里电路里可能带有漏电保护装置了。你在客房地方换一个插座试一下了

网友:
我2楼换到3楼一样的,2-3楼其他的电脑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