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温度过高?

楼主(2010-03-17):
一映泰945主板 赛扬420CPU ,用IEVERST测得主板温度86度,CPU、硬盘都只有20多度,现用鲁大师测得也是主板86度。但机子能正常使用,只是客户说每次重装系统后用不了多久(一个月左右),鼠标指示就出现沙漏,再就死机了,这是不是和主板高温有关,还是只是系统的问题?大家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或者有没有好的建议和思路?

网友:
有的测试软件不准的,用手摸摸就知道有没有80度了。

装完系统能正常用一个月那么机器本身没问题的,就出在系统上面。
(谁知道他是不是天天在家看A片呀

网友:
对啊,我开始也这样认为,而且有摸了主板的南北桥和主要的芯片没觉得有好热的。

网友:
软件测试不准,还是手摸一下吧.(86度,水都快开了)

网友:
软件测试不准,一般用手摸一下。。。。。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块这样的板,不过正常使用,偶尔蓝一下屏

网友:
1  主板 86度  这个肯定是温度探头有问题 或者 测试软件不兼容 (要不是探头 或者软件的问题  这个说明板子是有问题 )  2  机子可以用1个月  这个机子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
刷一下BIOS 看看

网友(2011-04-10):
清哈灰,用手摸哈,应该是软件问题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       再看看硬盘有坏道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