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标花屏是GPU问题吗?显卡是ATI 9250上图

楼主(2010-03-17):
运行正常的

网友:
另外我想问一下,一块正常的显卡,摘掉一个显存还可以正常使用的吗?是不是要一对对摘的?怎么看是一对呢?

网友:
nv的GF5以下的卡可以摘下C通道的显存,其他要刷BIOS才可以

网友:
ATI的显卡花屏了,你修复好,系统图片还是会花的。把图标刷新一下就好了,方法是点击用大图标,再调回来就好了。

网友:
ATI的显卡花屏了,你修复好,系统图片还是会花的。把图标刷新一下就好了,方法是点击用大图标,再调回来就好了。
引用 网友A:

一般 这种情况 是核心损坏,打开 高清电影,的话 窗口 像隔了一层帘子的,就是核心损坏
ati显卡以9550  9600  居多

网友:
我的显卡今天玩游戏也出现了这问题。不会也是核心坏了吧。可是我从新启动就好了。要不从装一下驱动。就应该OK了吧。

网友:
电压不稳,电容漏电也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谢谢各位帮忙啦。用新潮科技小俊 的做法 变一下现在好了,玩游戏也没事。。。

网友:
那你看看内存啊 有的问题是内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