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0 的待机问题

楼主(2010-03-17):
X40机器 刚通电时待机电流0.06 此时如果触发可以开机 但过一会儿就断电了。如果当通电待机为0.06时不触发,一两秒后待机就会变成0.03,此时机器就会不触发。
这种故障会不会是有某个电压短路造成的。
望高手指点
不触发

网友:
可以加焊下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滤波电容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