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X1000不拆机解密

楼主(2010-03-17):
一般情况下换BIOS,,,图中标红圈的短路一下,密码立即清除掉,

网友:
哦知道,如果说明一下信号会更好

网友:
RTCRST# CMOS复位

网友:
厉害啊LZ是人才啊

yzz163 -2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我觉得那个信号是和RTC相关的信号 短接应该是相当于放电。一般COMS密码放电是解决不了的。有待验证

网友:
你直接放CMOS电池的电确实解决不了,,,我这五片板,,就短接RTCRST,全部搞定

网友:
有待验证,下次遇到这本我专门设个密码再来放电试试,呵呵

网友:
如果真的可行,斑竹应该给楼主加分。

网友:
hp 有这种密码解除工具  是不需要拆机的

网友:
这个脚和台式机的一样,是CMOS断电的。可清CMOS密码。不过主板密码芯片内的清不了。

网友:
没试过,人云亦云的,不敢确定

网友:
为什么换完BIOS再短,直接短路不行吗?

网友:
没,,我是换了BIOS不行,,HP的密码一般存在BIOS里面的,,,

网友:
是解BIOS密码不

网友:
只针对这一版子么?cmos放电就能清密码?看来以后应该多多尝试。

网友:
有这说法??有机会试下

网友:
再次声明,,这不是普通的CMOS放电,,这种板CMOS放电我也试过了,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