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针脚0.7V,不触发,,

楼主(2010-03-17):
手上有2块WINFAST的主板,IO是8712F-s     K   X   S ,管理开机的,一块主板开关针脚只有0.7V,跑线路是5VSB通过一个电阻直接过来的,一路到IO75脚, 我挑起IO的75脚电压马上恢复5V,很奇怪的问题啊,IO已经换掉了,换的是IO8712F-A  I   X   S,还有一块板子是插上12V的4个小插头就掉电,MOS管拆下没短路,其余都正常。

网友:
顺便问一下,8712F-S   K chinafix 能跟8712F-A I  chinafix  互换吗?

网友:
IO是8712F-A不能和IO是8712F-s  代换吧

网友:
你这个I/O不能用吧```一样才行的

网友:
可是我换了这个IO过后 其中有一块主板都 触发了。刚开始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