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今天修复一台旭日150,问题它不再3205身上

楼主(2010-03-17):
接修一台联想的XR150 ,问题是偶尔开机偶尔不开机,不开机时电源指示灯闪一下就灭了

我和店里的工程师说这个应该还是老问题哦,3205虚焊了,这个钱来得容易,于是拆机发现主板上的3205还贴着一个质保的标签,揭开别人贴的保修易碎标后,发现3205焊接得不怎么滴,还有发霉的样子,于是用洗板水清洗了,然后加上我们BGA专用的那个好一点焊膏,加焊了一下就好了,于是反复测试了五六次吧,没有问题,我又跟工程师说,还顺利哈,确实还可以。于是装机,装了一般,我让另一个师傅先测试下,看稳定不,第一次还可以开机,第二次就开不了了,电流0.06跳到0.09然后就灭,降到0.06,我心想可以加焊得不到位吧,我说我好久没有亲自上阵了,我来加焊看看呢,结果加焊之后第一次可以开机,拔电后又不行了,然后又加焊周围的小电容电阻以及那个门电路芯片还是老样子,我觉得奇怪了,店里的其他老客户送修机器来了,只得先放在一边,今天早上来修的,花了5分钟修好了,估计论坛的高手们都想不到这是什么问题。
我来揭开谜底,原来是电源接口虚焊,加焊3205开机了,拔电又把电源接口拉开了,重插上就虚焊了电流拖不起负载一开机就灭,加焊后反复测试真的正常了,呵呵。附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忘了说,我中途还把bios放电试过,开始两次放电之后都可以开机,差点误入企图,后来试着放了第三次电再开机,还是没有开起来,我才确定不是BIOS这边的问题

网友:
帮顶
顺便请问一下pc251正极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
我修道过一台150也是直流电源插座口的问题,故障显现和你的类似加焊3205后还不行,只不过最后是查到电源接口是才发现时插座的中心19V+级的那根粗线过插座后在和主板上19V焊点相连的那一节导线给断开了,是外力硬性震断的,就是说一插上19V用力一顶就连上了,一震动就松开了,不是虚汗,想起客户说前些天带着变压器插头摔了一下,呵呵就这点毛病换个插头OK

网友:
走弯路了,惯性思维

网友:
我这个奇怪就奇怪在待机电流正常的0.06 开机断电之后电流还是0.06,而不是0.00,一点接触不到那种,所以才奇怪,所以我才发的贴子,要不然大家都知道的,我就不用专门发帖了 呵呵

网友:
150 的电源接头容易虚焊,维修就应该要考虑到这个问题。

网友:
150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听说,谢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
这个啊我没碰到虚焊的我碰到的是PCB板子有问题的

网友:
哈,谢谢分享。一般人看到电流都不会想到dc接口的问题,你太牛了,太细心了哈

网友:
确实不容易想到 顶了

网友:
修的机器太少,还真的不知道原来这款机器的电源头还爱虚焊,受教了

网友:
一般修机器修多了就陷入那个惯性思维去了,来了一看问题直接先弄通病,弄完了还不行才去仔细研究,走不少弯路

网友:
楼主还是很细心的,顶了

网友:
我个人感觉电源口直接焊在主板上的很容易虚焊

网友:
祝贺你呀  没走弯路,要不就惨了

网友:
感觉做维修要学会认真观察,这样即能帮你解决很多想不到的问题,还能让你少走弯路哦

网友(2010-05-22):
没想到,学习了,,原来电源接口坏了,,哪主供电不是没了?量一下不就出来了

网友:
谢谢分享,0.06A的电流停止,估计这时南桥的供电都还没全出来,这时考虑cpu供电 按时序来说 还为时过早吧,不太懂,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只是这样想。。看来全凭经验来维修还是不行的
19v插头与板连接处的柱时间长因为承受冷热交替 易被氧化,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个人观点

网友(2012-10-22):
呵呵,细心还是很关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