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奇怪了。在桌面没事。打开任一菜单主有横向条

楼主(2010-03-17):
在桌面没事。半天没事。进我的电脑或打开一个就闪横条

网友:
先换显示器看看有没有这种现象,确认一下发生故障的部件
更换显卡驱动
把内存条金手指用橡皮擦干净
换显卡
换U
......

网友:
补充一下不是主机的事情

网友:
用笔记本外接显示正常了

网友:
晕了,还得在试试

网友:
应该是显存的问题,换显卡试如果没问题,那确定是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