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磐正主板不定时反复重启?

楼主(2010-03-17):
型号是磐正EP-8KRAI,CPU是AMD2500+的,有时能进系统,可以正常操作,用不了多久重启,有时开机显示到第一屏就重启,反正不定时的重启,不是CPU温度高的原因,因为重启后有时进系统能正常用很长时间。除了主板其他配件都换过了,请大家指教。
cpu

网友:
这板是单桥,桥虚汗的我遇到很多,你反复按桥,就知道是不是它的问题了

网友:
这种问题要么就是供电不良,要么就是桥虚焊了